[维修求助]
请教下Ipad 5尾插是焊接上去的吗

楼主(2017-05-04):
请教下Ipad 5尾插是焊接上去的吗。尾插坏了拆开看 跟主板链接一起的  不是用机器压得吧  那就惨了 已经撕坏一点了

网友A:
这个都不容易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容易坏的呢

接口接触不良 压接口才能充电

网友:
是排线那一种?

网友:
你是说排线类的那种尾插吗?

网友:
对  真难焊。。焊了一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容易坏的呢

这个都不是接口坏了 你把里面用列子挑下 就好了
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