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 LA-9862P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5-04):
朋友送修一台东芝L40-A说不开机,我接电流表没反应,叫他留机下来吧吃过午饭回来拆机竟然是进过水

在保护隔离芯片位置 ,也有修过的痕迹PU400(总线供电芯片)焊过,又二修机吗?手头上还有一台也是东

芝二修还没解决呢。应该是之前修过好以后再次进水坏的,因为如果修过上家一开始会处理进水腐蚀的

位置了。动手开始洗板水清理腐蚀的位置,现在有些仁宝板上没元件位置标识了,对于这种板我清的时候

一般会小心处理,因为腐蚀元件容易掉,到时不懂是什么元件查起来比较费时,还是把保隔芯片BQ25A拆

了,清理后用放大镜发现13脚SRP(充电电流检测电阻)焊盘位置有点断线了肉眼不好看出来,要补线了

进水机清理完先不急通电,打值各电感主要是3/5V待机和上管G极是否开路,个人比较喜欢把进水位置

不顺眼的元件都换了,充电芯片BQ25A和旁边腐蚀过的电容全换了因为怕他们引起不良容易返修。换上芯

片补好线接电公共点已经有19V了,待机3/5V没有不过不用担心有些新的机型为了节能,接电时只会出来

一下然后需要按开机键才会出来,一路开机装机进系统正常了。最后发现充不了电,难道电池也坏了吗

,在保隔充电芯片进水的,我觉得主要还是怀疑电路还有问题,电池突然这样坏比较少,手头还有其它

机放了两天后再次拆机,检查充电芯片外围当测到SRN(充电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相连的6.8欧电阻开路

最后料板找一个补上进系统充电正常完美修复。

网友:
为什么现在论坛不能搜索了

网友:
大神出手就只有没有啊 学习了

网友:
现在高手越来越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