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时序控制器

楼主(2017-05-04):
接到客户一台电源时序控制器,打开发现盖子发现电源芯片TOP223YN烧焦,后更换电源芯片后通电芯片保险同时烧掉,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前面我也修了一个电源部分也是TOP223YN,不过我那个只是TOP223yn坏了换了就好。你这个换了还炸说明还有别的东西烧了或者短路了,这种方案的电源都不复杂电路也简单原件也没几个,来回多查几遍就能修好。。

网友B:
看下有没有短路     修过一些空气净化器的电源板,输出的负载短路也会咋保险

网友C:
烧保险一般都是有短路没排除,再不换ic下先检查供电是否有短路的,排除后再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也修了一个电源部分也是TOP223YN,不过我那个只是TOP223yn坏了换了就好。你这个换了还炸说明还有别的 ...

就是 可能还是有元件 短路 或者不良 引起的 烧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有没有短路     修过一些空气净化器的电源板,输出的负载短路也会咋保险

看来 也是修的电源很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保险一般都是有短路没排除,再不换ic下先检查供电是否有短路的,排除后再更换

有没有 碰到过 测试正常 还是烧保险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 碰到过 测试正常 还是烧保险的呢

目前没遇见过一切正常烧保险的,不管是电源 电脑还是笔记本,就是电源里电压不稳烧保险的都没遇见过,几乎都是有故障导致的(还没见过市电超过24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没遇见过一切正常烧保险的,不管是电源 电脑还是笔记本,就是电源里电压不稳烧保险的都没遇见过,几 ...

可能是某个元件微短 引起的
测试正常情况的情况下
因为没有专业的设备测不出来

网友:
整流部分应该查查

网友:
TOP223YN 周围看看电阻之类的肯定有烧 ,不要直接上保险,上个60-90W的灯泡,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有图纸吗 找下图纸吧

网友:
得排查短路的地方啊,有短路才烧保险啊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

网友:
在保险两端串一个100W电灯包,这样后级有短路地方就不会烧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