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把板修报废 我的心情都很难过。

楼主(2017-05-04):
各位朋友们  我在厂里修板 经常给板修报废 怕老板知道  。感觉特别的难受。 BAG焊盘多搞几次就掉点了,是PCB不行  还是我的焊工不行啊 你们有遇到 过这种事情吗?

网友:
烙铁温度高了吧

网友:
要等温度高了 全部融化了才能再桥   不要融化到一半就拔起来 就容易断点

网友A:
多拆了几次就掉了 是不是PCB板有问题

网友:
好有爱多加练习,焊工不行~

网友:
修坏板而已,很正常。谁没修坏过????

网友:
把板修报废,把CPU烧了,都有过

网友:
基础功夫要很扎实才对

网友:
没事的  我也在厂里维修,怎么说呢外面与厂里要求不一样,我们在外面修板,焊盘掉了可以不,工厂就不行了。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做事要细心,加上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拆了几次就掉了 是不是PCB板有问题

第二次后温度调低一些,拆多了板都会坏的

网友:
淘宝货  笔记本比较常见

网友:
是啊,只能让它当料板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网友:
我一吹,旁边的就爆锡,更悲剧

网友:
都修报费过哇
:ciya:   bga拖焊盘掉点可能温度高了

网友:
你只要温度还不够就取下了,BAG焊盘掉点是很正常的。可以补的

网友:
在哪个工厂修板呢

网友:
这个事情不好说,有板的问题,也有你人的维修技术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好好锻炼自己。

网友:
多多实习会好起来的

网友:
你牛B,每次都可以把板子修报废

网友:
俺也很想了解,如何从框架着手,再进入细节

网友:
神枪手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   不要太有压力

网友:
这个属于正常的  哪都有修不好的

网友B:
厂里维修是维修,BGA是BGA 你还连休带干桥

网友:
温度掌握好!能推动后弹回来,温度就够了,取和植几次都没问题!

网友:
温度高点才不掉点

网友:
应该是你没把握 好

网友:
多个方便,如果你觉得自己焊工掌握的不错,那么烙铁的好坏,BG台的好坏,焊油的好坏,都会影响操作

网友:
肯定是焊工问题,慢慢练了,,

网友:
技术不行  知道吗

网友:
没修坏过板的不是好厨子

网友:
正常,两遍以上的基本上就很危险了

网友:
我也修坏过主板,顾客的,都是难受的要死,因为是要赔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里维修是维修,BGA是BGA 你还连休带干桥

有BGA台啊   桥坏了要换啊

网友:
多做几次,多总结一下,多学习别人成功的。

网友:
可能是焊铁温度调的太高。

网友:
没有个师傅带带你吗?或者你找个人请教下啊,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不去请教比你厉害的人啊

网友:
你需要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