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如何维修,如何看电流,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7-05-04):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发什么就发点在实地学习的东西吧!!!!内容有掉电如何维修,如何看电流,掉电维修思路,大神们帮加分啊

掉电如何维修
掉电重要测试点:EC待机复位,3V/5VSLP_S3#
1.如果EC待机供电先掉;检查待机芯片的条件,比如公共点电压是否稳定。
2.如果EC待机复位先掉;检查复位连接电路,一般是温控电路,负压保护等信号,如华硕的FORCE_OFF#
3.如果系统3V/5V先掉;多半是它的开启信号连接的温控电路。
4.如果SLP_S3#先掉;检查南桥的待机THRMTRIP#BATLOW#
5.HM6X以上芯片组;PCH桥读不到BIOS也会掉电。
6.强制拉低复位/BIOS等可以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公共点的取样电阻会引起掉电
如何看电流
掉电电流
0.001——0.008——0.001如果可以反复触发,一般3.5V带不起负载或者是无内存供电。
0.001——0.1——0.001内存供电之前的电已经产生,可能是因为内存供电不正常或桥供电,总线供电没有产生。
0.001——0.3——0.1 CPU供电没产生。
0.001——0.5——0.1 CPU供电已经产生,HWPG不正常或不跑码,这时要以CPURST#为切入点。
0.001——1.12——0.001挡内存或挡显卡(跑码中掉电,一般不会掉到待机状态,大多数是电流卡住不动或跑死电流)
上网本/超级本:功率低,电流一般跑到0.5几到0.6几就会亮机(主要观察电流跳变)
商务本:I系列,有独显电流上到1.7几或2.0几亮机
电流表会在笔记本主板上电或跑码过程中根据好点功率不同,电流跳变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根据电流跳变判断机器工作到哪步了
掉电维修思路补充
触发瞬间掉:
A:欠压类检测电路,如广达HWPG,华硕PORCEOFFIBMPWRSHUTDOWN等等,有些机器的屏电压欠压也会装屏就掉电,公共点也没有了。
B:转换电压中存在短路,如3V待机切换3V显卡供电时,如显卡有短路拉低3V待机,从而瞬间掉。
CEC引起的保护,如发出的电压开启信号有短路阻止低,输出信号时检测到过流,EC保护瞬间掉电。
待机芯片带负载能力变差
不定时掉电:
ARTC电路的RTCRST#电压值低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B:温控芯片不良引起的待机电压被关闭。
CPCH空焊。
DCPU滤波不良,NEC大电容
HWPG:广达主板中欠压检测信号,上电后EC检测HWPG为低说明相关电压,EC会在瞬间关闭所有电压开启信号,从而引起掉电。
注意:如果HWPG从未升起过,说明欠压,若升起后在降低说明不来欠压,则掉电故障不是由欠压引起的。
进系统掉电:
A:查THEMTRIP#是否为低,温控信号空焊时也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B:上电后进系统滚动条开USB电压时,USB存在短路,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C:进系统两分钟掉电,留意机器是否存在报警信息,如充电警报充电指示灯二秒一闪一次,仁宝如检测到充电错误;如:温度检测无电压,进入心痛两分钟掉电。
四秒掉电:
绝大部分机器上电四秒后,若没有POST自检,会导致四秒掉电,主要是为了避免芯片组和CPU裸跑引起的快速发热的保护功能。
英业达则会自动重启反复检测,自检过后故障自然解决。
使用电池工作时掉电:
查电池接口的电池插入检测信号,TSI#BATT_IN#BATT_SENSE#
查电池电压的取样电压,电池接口到EC的线路开路时会引起在电池状态下掉电。
I3I5CPU中的1.8PLL电压欠压时会瞬间掉电。
大多数主板中设检测到真CPU会引起瞬间掉电。
I3I5主板中的DDR3的内存无DRAMST#时,上内存会掉电,在上电
以后若拉低RSMRST#到一定时间后,机器所有的SLP信号均会被拉低清零,且不在产生则主板掉电,若RSMRST#跳变则会引起重启。

大神们看完记得给我加分啊,第一次 发帖,给点动力哈哈哈

网友A:
楼主好思路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思路 值得学习

谢谢谢谢,互相学习哈哈

网友B:
好经验,又学习了。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D:
维修人员的好资料,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思路 值得学习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人员的好资料,学习..........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又学习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长知识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知识了   学习了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学习了!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伙子不要水不要水!

网友H:
收藏了很好的东西

网友:
好样的 我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的。加油。:fengnu:

网友:
好经验,又学习了

网友I:
华硕的关机不彻底呢?

网友J:
不错,让我这个新手有了一些进步。

网友:
可以,涨见识了

网友K:
你怎么可以把笔记发上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 学习了!!!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仔细看过,不错不错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藏了很好的东西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低调低调,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的关机不彻底呢?

合成BIOS的ME模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让我这个新手有了一些进步。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可以把笔记发上来呢?

船长……实在没有修的机器可发啊,再说我还没积分,搜索都搜索不了啊……要不    你给我一批图纸或者BIOS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去学学吧,说实话还真不会!

网友:
仔细看过,挺好的,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