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常见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17-05-04):
1 PWM电路无输出,你的维修思路是:
  先查芯片本身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满足,在拆除相应上管,上管G极有无瞬间工作波形,如果有波形,   说明芯片本身没问题,如果G极无瞬间波形,可能芯片坏
2 PWM输出电压偏低(如3V电感输出只有2V左右),你的维修思路是?
  自举不足,(G极波形达不到要求,上管道通不够,芯片会发热),原因 自举电容,基电压
  上管性能不良,反馈电路,电压设定脚,REF,电感后端滤波电容
3 输出过压,你的维修思路是?
  滤波电容不良,反馈不正常,或芯片本身坏
4 线性电压无输出或输出过低,你的维修思路是?
   芯片的供电和开启
   线性输出端滤波电容,REF,LDO设定脚,LDO短路(包含芯片内部和外部电路)
5 芯片发烫,但是PWM输出正常,你得维修路是什么?
  自举不足:或TON平率设定脚会出问题(会引发各种奇怪问题)
  芯片本身问题;
6 芯片发烫,PWM无输出
  芯片处于保护状态,下管在放电
  线性电压输出短路, 如:下管G极对地短路,这种情况应先拆除上管,断开线性输出,
  看还会不会发烫。
  芯片供电VCC无电压,电流倒灌
7 输出端电压在不断地跳动(输出不稳定), 你得维修思路是?
  看开启信号有无跳动
  芯片本身
  上管不良
  后级有短路,或后端滤波电容
  极限电流设定
  公共点不稳定
8 3v、5v待机正常,触发后电压消失,你的维修思路是?
  带不起负载(TON。滤波电容,后级有短路)
  极限电流设定
  假公共点
实践证明:
  反馈电路不正常,自举电容不对。。。。会导致烧芯片;
  极限电流设定电阻换错会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A:
说的  还不错  我是仔细看完了    谢谢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  还不错  我是仔细看完了    谢谢 楼主

相互进步,资料共享啊

网友B:
思路很清晰,笔记很完整!!!给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值得学习!

谢谢支持,我会努力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笔记很完整!!!给你满分

你喜欢就好

网友:
不赖,给你点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