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进水,修复后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7-05-04):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本子。。A84S,,版号是K43SV.。。。进水。。不触发,,拆机后,南桥附近进水。。芯片腐蚀,半层线断。正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废料板,,,,小修,,修复后,,亮机。。。但是缺不进系统,,在BIOS中也认不到。。查,硬盘接口处,5V.3V.。都有,,硬盘接口到南桥中间都有一组耦合电容。。量量没断线,,果断换掉,也不行,,刷BISO,,也不行,,,实在不行,,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开机还是直接进BIOS,,,怎么调都不行《进PE》也没认到,最后想用外置硬盘托架,就是光驱那个位置,,也不行。。。实在没办法。。怎么办????????

网友A:
帮帮忙,,看看怎么弄》?

网友:
我有一台K43SJ一样的故障,现在都还没搞好,楼主好了说一声

网友:
感觉还是和南桥或者版层有关

网友:
打一下从电容到SB这边的对地阻值,你有个旧板,可以对比下阻值,也许你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不清楚,是不是还有断线

网友:
sata供电模块,锁相环供电,时钟,偏置

网友:
应该是还有地方断线的   你好好查下   不是有旧版  对比下看看有么有缺件的

网友:
还是要仔细检查进水的位置,一般进水机出问题,只要不是烧一大片,短路。一定不要到处搞,就盯着进水的地方,查查南桥的SATA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帮忙,,看看怎么弄》?

打下耦合电阻的值看下    顺着这几条信号线看看

网友:
- -你都换版了,,,怎么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