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信诺SK820针式打印机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04):
Aisino航天金税爱信诺SK820针式打印机电源维修求助,机器因外电网接错线,导致整个线路成双火线电压升高,导致电源烧了,开关MOS管三脚直通,保险爆了,300V主电容鼓顶,现在查到MC5522驱动芯片没有驱动输出了,度娘查不到MC5522芯片信息,请有这个打印机电源图纸或MC5522芯片脚位定义的发一下,谢谢……

网友:
光耦也会坏的  常见

网友:
打印机复印机电源板有些跟液晶电视电源板一样待机只有一组输出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淘宝上有这个芯片吗?直接买个就行啊。

网友:
用液晶电源模块5线的那种 只要光耦稳压取点是5.0V左右的就行

网友:
直接换板吧,慢慢修好了下次在给客户换

网友:
换板也不贵,修浪费时间

网友:
你最好把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芯片都没坏,查下芯片旁边的电阻,还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