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5-04):
一个联想Y460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进系统掉电,拆机,没有发现主板进水,一般联想BIOS爱坏,首先就是刷BIOS,EC跟南桥的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掉电,裸板试也是掉电,拆下开关,来裸板试,发现开关进水了,有腐蚀,于是清洗,没发现断线,接上,开机正常了,不掉电了。此机修复。

网友:
开关连线了

网友:
原来是开关坏了。

网友:
不用开关开机试下

网友:
这么速度的秒杀,开关接口进水,这都可以

网友:
开关腐蚀了

网友:
我有一台

网友:
修过同样的故障,掉电的机器一般都会裸板测一下,排除外设

网友:
你 的 还好呢  我的 可不是 开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