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问题,麻烦哪位帮忙分析下,有图了

楼主(2017-05-04):
PWM芯片是RT8105,和APW7120应该一样,现在是6脚没电压,但是下管的G极有12V电压,应该算开启了吧,但是下管没有输出,但是看手册是应该6脚有0.8V以上的电压的时候下管才会开启啊,是芯片坏了吗?这芯片已经换过一个了,不过是拆机件,手头好像也没有可以再换的了

补充内容 (2017-5-5 20:35):
已解决,确认是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问题,从好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好了

网友:
我是来挣金币的

网友A:
最好有图。说清楚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图。说清楚些啊。

板子的图没有,APW7120的图一般都熟悉的吧

网友:
有帮忙的吗?

网友B:
你上月饼那报个远程培训班吧

网友C:
应该先查芯片的供电:vcc,boot,上管D极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发错地方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月饼那报个远程培训班吧

不是啊,没报过

网友D:
没错啊,主板的故障啊,那应该发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查芯片的供电:vcc,boot,上管D极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这些全部正常,查下来就是上管的开启信号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换上的这个芯片有问题,手头暂时没有代换的了

网友:
我们将搜索权限进行了提升

网友:
BOOT,VCC正常,上管G极无电压,芯片坏。

网友:
7脚连的Q3的G极必须低电平,或者拆掉试试

网友:
你方向都没搞对,这个芯片EN脚是第七脚,5pin vcc,1pin boot,上下管是否ok,很简单就可以查到问题。
fp6321 rt9214 apw7120都可互换

网友E:
看清楚,人家是让你找月饼参加培训班,说你缺乏电子基础,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啊,主板的故障啊,那应该发哪里?

你不会是来赚金币的吧?

网友:
下管g级12v 保护了吧,查查后级有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人家是让你找月饼参加培训班,说你缺乏电子基础,我也是醉了,

你醉傻,我说的不对。月饼的培训班 咋不好了

网友:
有好多话说不出来的感觉。再者看图纸不要看芯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