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卡可以亮机,本机显卡上到另外的机子也可以亮机,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7-05-04):
今天上门拿回来一主机,开机点不亮插诊断卡显示60代码,看了下配置,amd的,七彩虹440显卡还带供电的,再看电源技展的。。。先决定换个带独显的电源试试,,故障一样,再换内存CPU依然没有效果,难道是显卡。。。。。找个带供电的显卡插上亮了!擦,难道是显卡问题,把他的显卡上到别的机子上试试,居然也亮机了。。。这就郁闷了!难道是这个显卡跟主板不兼容。。。。那也不可能啊?????求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A:
有时真的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真的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好了就行了。

要换显卡,客户有点懵逼了。。。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BGA虚焊,

网友B:
也碰到过,有时候把显卡曹刮几下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碰到过,有时候把显卡曹刮几下又可以了

试过了,刮了也不行,开机保定滴——————滴——滴三声报警,可以看到硬盘灯再闪,可以进系统。

网友C:
有时候把显卡曹刮几下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把显卡曹刮几下又可以了

算灌水吗???

网友:
前天遇到个775主板上E5200之类的双核没事,上E5430之类的771不行,最后加焊CPU座好了。。。。。

网友D:
主板也有可能 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换线能行旧换吧·

网友E:
显卡在别的机子上 跑下测试  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在别的机子上 跑下测试  看有问题没有

显卡在别的机子上面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把显卡曹刮几下又可以了

刮了n次了,洗板水也洗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也有可能 有问题吧。

但是换个显卡又可以亮机

网友:
复制粘贴谁都会呀,楼主要的是给点建议和意见。

网友:
更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有块技嘉的770主板a卡什么型号都正常,N卡就没准了,很奇怪的主板。

网友:
不兼容的情况还是有发生的,另外,金手指和显卡槽弹针的接触完整度,有时候也值得考虑。有些卡PCB厚,插显卡槽上能和弹针接触的很好,有些卡PCB薄点,接触起来就没这么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不兼容  有的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F:
N68单桥 这个是板子桥的问题, 你就是换了显卡也等着顾客回头找你,我遇到过好多,显卡擦擦亮机,内存擦擦有时候也会亮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68单桥 这个是板子桥的问题, 你就是换了显卡也等着顾客回头找你,我遇到过好多,显卡擦擦亮机,内存擦擦 ...

你的意思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主板的问题?

是滴, 这个是n68 板子的通病,爱虚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