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04):
联想G430开机掉电联想G430开机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神仙才能修好

网友:
电压不满足会掉电BIOSS出问题掉电,没基础难啊

网友:
电压没有出完,看看CPU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看风扇是不是狂转

网友:
想咨询问题 首先要吧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加点掉电的故障有很多种,您的是加电加到多少掉电?瞬间掉电 还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回复帖子就有金币吗?

网友:
估计是缺电压

网友:
查CPU供电,二级电压

网友:
就写个掉电怎么修,电流多少,是开机亮机掉电还是过热或者缺电压掉电

网友:
新手,路过,赚分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新手,路过,赚分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掉电先看 缺电么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  你倒是说说啊

网友:
你倒是说说清楚

网友:
开机到什么程度掉电。掉电的时间是一样的还是随机 说清楚啊

网友:
最起码有个参考的资料。啥都没的就只说掉电,那原因就多了。你是来灌水等把

网友:
说清楚点啊同意23楼

网友:
描写太简单,如何掉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