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7-05-04):
请问

屏线接口   LVDS-20P1C8B-020A   与  LVDS-20P1C8B-040A   以及  LVDS-30P2C8B-160A

的各个接触点的具体定义

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啊

前两个是三星的 510N、540N显示器,后一个是优派的。

两个三星都是单8位的,但接线有一点差异,主要是第20针不一样。

网友(2018-02-24):
我是看到你頭像才進來的,這個問題確實不了解。

网友:
看看红绿蓝信号是否有丢失,还可以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