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楼主(2017-05-04):
去掉光驱加了个固态硬盘,一切正常,就是关不了几,一定要强制关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去了机械 单侧固态盘 看是否开机 有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A:
硬盘架哪里有一个开关? 要打开才行 你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  托架问题  没有开关就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架哪里有一个开关? 要打开才行 你试试

这种问题一定要注意,平时,我都是更换机械硬盘。

网友:
看一下硬盘支架上也没有开关之类的东西,没有的话,再换个支架试一下哈

网友:
换了几个多少这样,也没看到有开关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没?

没有,就这样叫客户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托架问题  没有开关就换一个

换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架哪里有一个开关? 要打开才行 你试试

是的,有的机器是不能重启,开关机正常,重启就卡在注销那里。

网友:
WIN7的  不关机也一样使用 省的开机了 。不过这问题 应该是托架问题   楼主的托架 太便宜了吧 换个好点的实施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图!!

网友:
pe 如果可以关的话!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光驱架有个开关拨一下就好

网友:
没看到,不知道有什么开关

网友:
光驱有个开关

网友:
硬盘架有问题吧~换个试下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