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贴】硬盘坏了,电脑不认盘,bios里也看不到,怎么修复。

楼主(2017-05-04):
大神们一般用什么软件?

网友:
要看你的硬盘有没有导响

网友A:
BIOS里认不到 要先修好板子才能下一步呀

网友:
都认不到盘  就涉及到开盘了  要有设备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您好,金币获取方法: 1、签到有可能中金币。 2、在普通用户区发帖及回复,可获得金币,目前每次发帖及回复可获得2金币。 3、已开通使用原创币兑换金币的功能,用户可选择使用原创币兑换金币。

新人求罩 -4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找数据恢复的

网友B:
得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的

网友C:
学了之后就不难了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听听有没有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认不到 要先修好板子才能下一步呀

要先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汗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了之后就不难了

呵呵          确实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 是硬盘坏了 还是主板 还是 排线 以及供电 电源等等

网友D:
检测流程:
第一步:耳朵贴近盘体后为硬盘加电,听硬盘是否能正常启转。要听到启动加速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可先用块好盘做下试验,听一下声音。
第二步:如果启转正常,并能判断出有寻道的动作,则将硬盘用MHDD进行测试。在MHDD下,看一下硬盘参数等是否识别。
如果不识别硬盘参数信息,则硬盘可能是固件或ROM损坏。需要借助专业工具维修。
如果可以识别硬盘参数,则对硬盘执行扫描操作,可能会看到硬盘有大量的X型坏道或者有乱码,例如叹号。对于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固件引起,也有可能是磁头损坏引起。

补充:如果耳朵贴近盘体无法听到硬盘启转,则考虑电机驱动芯片、ROM,可以采用同批次硬盘的电路板代换进行判断是否电机驱动芯片或ROM损坏。如果硬盘可以启转,但有持续的异响即敲盘声,则考虑磁头或固损坏。

最后,经上述检测后,如果硬盘确实不认盘,或者有异响、或者有规律的敲盘声后停转、或者根本不启转,从维修的角度上讲,硬盘已经失去了维修的价值;如果有重要数据需要恢复,则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看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啊

如果是硬盘得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测流程:
第一步:耳朵贴近盘体后为硬盘加电,听硬盘是否能正常启转。要听到启动加速的那种感觉。如果没 ...

支持兄台的高见。我有一个移动盘,机械有响声,还有修复的价值么?

网友:
一般不认盘有可能是线坏了,看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兄台的高见。我有一个移动盘,机械有响声,还有修复的价值么?

从维修角度讲,硬盘维修没什么价值,除非是量大、专业修盘。自从500G以上的大容量硬盘出现后,修盘的成本越来越来,利润越来越低,如蛤手里有那么几块盘,真不值的去修了。如果是恢复数据,价值是非常高的。
现在的移动硬盘,接口大多是原生的USB接口,如果维修还需要换板,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用户来讲,没意义了。
关键问题是,修硬盘大多需要硬件+软件的支持,纯软件修,已经不太可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维修角度讲,硬盘维修没什么价值,除非是量大、专业修盘。自从500G以上的大容量硬盘出现后,修盘的成本 ...

谢谢兄台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兄台指点
不客气,相互交流嘛

网友:
盘都不认了,没有资料还是不修了吧。

网友(2017-06-03):
如果确认是硬盘坏了就没啥维修的必要了,恢复数据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