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86 2010 15寸 I7 开机花屏死机

楼主(2017-05-04):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 A1286 2010款 15寸配置 I7
       症状:开机花屏死机
        电脑坏了后客户塞进包里 直接拿到我这里   因为没有关机, 我拿到手取出来  机器很烫很烫 ,这时开机可以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但是关机冷却后再开机就不行了  直接进一半死机或者花屏!说明是显卡或者显存有问题 或者脱焊了。 显卡是N13P-GT-W-A2 。之前修到过这款电脑都是A卡的,也是花屏死机  直接干显存就ok了   修了好几台了。但是N卡的不确定是不是显存问题,所以问下大伙 有没有修到过这款机器这个问题的?是先干显卡还是先干显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n卡显卡的可能性高

网友:
大的N卡不好修的,一般是显存问题多

网友:
建议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几率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可以先加焊试下

网友:
觉得先干显卡,毕竟还没关机塞包包的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哪个好弄,先弄哪个。

网友(2017-08-20):
2012年的A1286一般显卡不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显卡显存都吹吧 当时吹完以后休眠模式启动会5国语言我 好几台高都一样

网友:
我上手有一台装去显卡驱动就黑屏了。。是A卡的。。,,这个会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这个就要看个人机 维修经验啦 判断

网友:
这个只能试着来了   我这有一个n的 是显卡引起花瓶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问题真是多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谨慎修

网友:
这个就要看个人机 维修经验啦! 那个好焊,焊那个!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不容易坏,建议楼主把显存重值球

网友:
先干显存吧,干了显存不行再干显卡

网友:
先干显存吧,干了显存不行再干显卡。N卡理论上坏的少。

网友:
这个估计在这里问出准确答案的几率不大呀,这个估计要靠根据个人经验和运气,我个人估计是要先干显卡

网友:
显存导致花屏和显卡导致花屏有区别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起修过,显卡问题。。

网友:
没上花瓶图不好说啊,一般都是先干核心

网友(2017-09-25):
来自: 山西运城
我觉得先焊显卡,不行了再动显存

网友:
遇到过一个是干显卡好的

网友:
n卡的话先干显存,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不确定我们都先吹吹看

网友:
好像显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干显存 如果还是 有问题 你再干显卡吧

网友(2017-11-0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先 加焊 显卡 N卡 显卡爱坏

网友:
来自: 山西运城
果断加焊显卡,这个型号我直接就上显卡了

网友:
先干显卡看行不行 显卡问题多一些

网友:
飞洒的范德萨范德萨范德萨范德萨范德萨发生大范德萨发生大幅

网友:
之前 修的 一个 是 显存 瞎猫碰死耗子 换了 一个 显存 好了 !!!!!!!!!!!!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风枪加热显卡试试。 能用的话 就干显卡

网友:
显卡 楼主 , 但是 我最近 干显卡 也没干好 ,可能是 我运气不好,

网友:
修过!!就先入为主,显存修起吧!!

网友:
不缺时间就显卡先呗 重植就好不行久显存

网友:
先搞一把显卡,毕竟显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