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P3 平板待机电流0.06,不触发

楼主(2017-05-04):
前天同行送来一个平板ACER ASPIRE P3 ,不触发,拆开主板后如图1与图2,此机插电后待机0.05A,按键板NBSWON#这个开机电压为0,但待机时S5_ON 这个信号已出来,为1.9V ,PQ5导通,PQ6截止,5V的二级电压已经出来了,实在不知往下如何查找,换了EC NPCE885LA与桥J8C,BIOS也刷过了,还是待机0.05A,不触发。现在不清楚为什么在待机时 S5_ON这个信号为什么会出来,这个信号是触发后才出来还是待机时就有的,请各位大师分析一下,附上图纸~~~

_宏碁平板电脑P3 DAEE3MB1AC0.pdf

网友:
查不出来就三板斧试试

网友:
pch的桥BGA成功率不高啊

网友:
对这类的问题 我只能呵呵了  主要还是没有对图纸上的一些信号不了解到底怎么来 去哪了

网友:
搜个贴都要金币了   每天看帖还要抽时间回帖

网友:
时序错乱了????????

网友:
S5_ON 正常应该在 触发后产生的吧

网友:
待机要有 按开关瞬间没有

网友:
5v  s5待机必须有  S5的电压大部分机子都是待机要有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