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X42J

楼主(2017-05-04):
华硕X42J 主板型号    K42Jr   MAIN   BOARO  REV .  4.1

插电,自动加电无显,求大神指导

电流 1.5不动。

网友:
三板斧搞定:内存条,刷BIOS ,显卡

网友:
刷bios啊,这个还犹豫

网友:
刷BIOS 试试呗

网友:
这个电流肯定先刷个BIOS试试啊 至少三板斧先用过了不行再求助吧

网友:
刷BIOS换内存 这不用问吧

网友:
这个板子,第一个要干的就是显卡。。

网友:
这板子显卡相对故障多点

网友:
刷BIOS试试先,从简单入手

网友:
刷个合成的bios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一大堆,这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