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笔记本小通病一列

楼主(2017-05-04):
今天有碰到X240 机器一台  接电后不触发  直接拆机 放电后 机器自动触发 掉电三次后能正常启动  这个问题遇到了好几次 第一次以为是偶然  这次我觉得有这个通病的可能性

网友:
我也觉得是

网友:
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A:
是在客人面前放电还是送走客人再弄?

网友(点评):
在客户面前放电还要不要养家了哈哈哈

网友B:
其实吧……我碰到最多的是上半部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但是你没有彻底解决哦,还会有返修的,是南桥的COMS 电路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放电不行啊,bios电池也有电,留机了,还在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在客人面前放电还是送走客人再弄?

一般让客户留机 或者 客户在柜台外站着 你知道好了 但是你也要拆到底 继续维修 打个掩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让客户留机 或者 客户在柜台外站着 你知道好了 但是你也要拆到底 继续维修 打个掩护

可以可以,最好测试两天正常才交货.放下电好了,收费一般不超200元吧?如果隔天又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返修率很高的,最好刷个BIOS

网友:
什么价最终解决的办法

网友:
这机器今天我也遇到一台F5烧了还没修好

网友:
楼主返修没,我的放电 刷BIOS 又返修了,没用俩天

网友:
SONY 的自锁电路。斯玛特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是SONY 版号 MBX240  ,你的是 IBM 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我碰到最多的是上半部通病……

嗯,我也是,售后给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故障一半估计还是会返修,只是时间长段而以。。。

网友:
放电就好的机器我一般都不敢直接给客户,就怕还有问题

网友:
越新的笔记本越容易出现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