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5Lr机器,板号X455LD,不认硬盘

楼主(2017-05-04):
机器型号如标题REV:2.1,认不到硬盘和光驱,刷过好几个BIOS,都不行。请大师指导下

网友:
看看供电和数据    没问题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那就应当怀疑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最开始不亮机,电流0.3左右,好不容易修亮机了,以为搞好了,结果不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