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加电不显

楼主(2017-05-04):
G480有一个地方短路引起加电不显,电流上不去,拆掉了相连的元件还是不行,想放弃了是+VSB这个点短路,打开电路图,一看+VSB的电压是给3V5V后继,以及1.5V后继的G极作为控制电路的上拉电压,这个电压短路了没有肯定会引起3V5V后继和1.5V后继的电压不输出。分别去5个地方。
分别是

1.5V后继给显卡内部的总线

1.5V给CPU内部供电的

5V后继

3V后继

3V后继给PCH供电的。
+VSB短路有可能是板层引起的,我们可以改电路,我给的指导方案例是将R646这个电阻的1脚悬起,然后直接从公共点19V直接飞线到R646的电阻1脚,这样19V通过R646的47K电阻,上拉再经过82K,加载到U38的G极,然后3V后U39的G极直接从U38的G极飞线,这样就5V后继,3V后继都有了。其中的1.5V后继,给显卡和CPU内部直接将S极和D极相连,然后去掉保护电路的三极管,3V后继转换给PCH的供电的也是同样将S极和D极相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1.5V后继给显卡和,CPU内部,以及3V给PCH的电流都不大这样的话,待机的电流也不大。

网友:
ptmanager -20 恶意灌水刷分|,小心账号!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小心账号!

网友:
如果是5V短路还好搞点,如果是3.3短路主不太好搞了

网友:
思路不错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