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D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04):
                                                                                       K53SD奇葩故障维修
主板板号:K53SD
    版本:REV.5.1

     故障现象:不触发。插上电源待机0.010-----0.025 再从0.025降到0.010在从0.010再上到0.025。
    主板高清图:

      看到这个电流不触发,应该是有待机了,应该是通病问题肯定直接秒杀。哈哈。闹乌龙了,眼睛看到的并不是都是真的。
       结果呢,扫荡了发现待机3V  5V都没有。测EN正常,测线性5V 实测有3.8V,打对地值正常,待机芯片挂了?赶紧换个,再次上电涛声依旧。
       转了一大圈弯,忽然想起公共点,实测电压5V-7V波动。抄起家伙,测量2个适配器隔离管正常,测G极稳稳的18.6V,原来如此。
       打开点位跑线看看谁控制的拉低G极电压的,原来是个复合小管子控制的。用镊子加1脚和6脚,待机正常,按开关一路跑码亮机,锁定这里。
      更换几个管子都不行,ACOK#正常为低是正常的啊,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再说把,结果涛声依旧,那怎么产生公共点哪?

看来这个管子不是简单的一个复合管,查询百度这个小复合管参数的知:
内部结果是这样的,怪不得我换了几个都不行。
       苦逼了,找啊找终于找到这个件,果断换上,恢复正常,充电和单电池模式切换正常。
适配器和电池共存模式:
单电池模式:

      维修结束,看论坛上还没有此案例,发个案例减少大伙走弯路,祝大伙直接秒杀,求加分求鼓励。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断线了,折腾好久最后上了神器,才看见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断线了,折腾好久最后上了神器,才看见的。学习了。

加分啊 哥。

网友A:
这不是在加么。呵呵

网友:
你的理论知识好强。我正在修一个E50  待机0.0045不触发,出3V5V 恼火中。也是备上一个技术修的乱七八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在加么。呵呵

感谢

网友:
加个好友吧向你学习下,实地学院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管子难找啊,加分了

网友B:
今天没分了明天再说

网友:
华硕的排阻 还有这种小管坏的多 维修不易 加分鼓厉

网友:
观察仔细。不修机不易,发帖更不易。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不错,经验丰富以后希望发更多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没分了明天再说

好的。。。😳

网友C:
要是我直连了。。不能充电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直连了。。不能充电拉倒

直连也可以用,但是客户心里肯定不舒服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D:
他二大爷的··n沟道加p沟道的复合6脚管子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二大爷的··n沟道加p沟道的复合6脚管子不好找啊~~

当时我换的都懵逼了。哈哈

网友:
5脚 6脚的小管子很麻烦的,不统一

网友:
能找到当然完美,找不到就直连也行!

网友E:
是吗?不要这么说我,我很低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吗?不要这么说我,我很低调的

。。。。。

网友:
这种复合管在ASUS料板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