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蜂鸟s3 暗屏

楼主(2017-05-04):
有显示没背光 屏高压供电有出 亮度开关的3.3 也有出整个上半身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屏线也换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求助下大神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供电全正常 屏线也换了 还是暗屏/ 这样直接修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供电全正常 屏线也换了 还是暗屏/ 这样直接修屏看看

屏也换过了 换了整个上半身

网友:
屏线换了 还是暗屏/ 这样直接修屏看看

网友B:
有NEC大电容没有,是否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NEC大电容没有,是否供电不足?

这两年才出的机子

网友C:
123  5 6  28 29 30这几个脚都查过了吗?

网友:
麻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3  5 6  28 29 30这几个脚都查过了吗?

这些我查过了 都正常的

网友:
确定暗屏吗 屏幕有字无背光  LCD_BRIGHTNESS高电平不

网友:
码片的供电信号是什么

网友:
正常 若屏正常  基本条件具体 背光肯定是可以亮的

网友D:
继续查下条件 背光应该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查下条件 背光应该好修的

背光的四个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亮

网友:
换屏试的是不是原装屏,这机好像是要原装屏的才显示正常的

网友E:
S3 就是 那个屏线坏的 扑天盖地 那个?你确定上班套是 OK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S3 就是 那个屏线坏的 扑天盖地 那个?你确定上班套是 OK的嘛?

原先的我有测试过 屏幕上的 屏供电 19V 开关 亮度 都是正常的  以为灯管坏了

网友:
背光就供电,开启,亮度调节,接地,

网友:
是不是要换码片才能行

网友:
lid开关检查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