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5V

楼主(2017-05-04):
板号是X55VD REV:3.1,图片上有螺丝的那个电感上有电压的时候板子就可以点亮,十次开机有两三次有电压吧,其他时候电流开到0.9A左右就不动了,没有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下。
板号

网友:
图片太大了,现在传上去

网友:
其他所有的电感上不管能否点亮都有电压,就是CPU右边那个电压上面出电压的时候板子可以点亮,没电压的时候到0.9A左右就不亮了,另外这个电感旁边的上管的G极是,620左右,另外一组CPU供电的上管G极是220左右,手头没有CPU供电芯片代换,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