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的笔记本插适配器后为什么触摸板不灵的问题

楼主(2017-05-04):
今天以客户来问为什么他的电脑换过适配器后触摸板不灵,反应很慢,就给他说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原装的会好点,以前遇到过惠普的有的是这个情况,但自己还真不知道,有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A:
一般多是适配器问题   DELL hp的多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清楚是什么原理造成的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  干扰脉冲大  触摸板本来就是电磁敏感部件

网友:
适配器太差造成的,换下电源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的,具体什么原因真没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是适配器问题   DELL hp的多出

适配器太次的问题,看来我还蒙对了谢谢

网友B:
emi干扰,有的串个磁环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i干扰,有的串个磁环就可以的

下次遇见直接让换原装电源

网友:
Sony 和asus 的有这样情况,中间跑针管的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