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屏幕有的时候一黑一亮,背光不稳定,亮度也不能调节,改通用高压板也是一样

楼主(2017-05-04):
A1418屏幕有的时候一黑一亮,背光不稳定,亮度也不能调节,改通用高压板也是一样,请大家帮忙开下这个芯片那个是亮度调节脚,此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亮度调节应该是驱动板给高压条部分一个电压通过电压的高低来调节亮度。你要查驱动板亮度调节的那个电压看有没有出来,正不正长。

网友A:
还有你说的一黑一亮是屏没有背光的黑,还是比较暗有量度的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的一黑一亮是屏没有背光的黑,还是比较暗有量度的黑。

是没背光的黑,是一下子黑了马上又亮了,有的时候黑了就不亮,哪一个信号是亮度调节的,或者芯片的那一个脚来调节的

网友:
你看下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亮度调节可以不用管先,你可以用10k的电阻经过5V上拉开启信号试下行不,最好是你发个驱动板和电源板的照片

网友:
苹果的最难修啊!有点麻烦 楼主加油

网友B:
像是2脚,不接亮度调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2脚,不接亮度调节,试试

2脚就一个电阻和电容接地,没有跟其他相连?那他是怎么调节的?

网友C:
可以改先确定是不屏是升压板,可以改通用长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先确定是不屏是升压板,可以改通用长压条

改过了还是一样,通用升压板的开启直接给的3.3V也是一样会黑

网友:
同求通用问题

网友:
你改的通用高压板上的PWM直接一直拉高。看行不行。还是一亮一黑的话。换个屏试试。会不会灯条坏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上的EN和PWM都直接拉高3.3

网友D:
用波波测主板上屏背光升压电压正常不?还有六路反馈的对地值和电压。如果背光电压一直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了。如果背光有跳变有时二十几伏,有时只有几伏那得查芯片工作条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波波测主板上屏背光升压电压正常不?还有六路反馈的对地值和电压。如果背光电压一直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了。 ...

屏的问题,已经换了。

网友:
这个就有点难了  EC换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问题,已经换了。

排除了屏就查主板背光芯片的工作条件。关于苹果暗屏,网上有挺多资料。可能是背光芯片周边小件不良。

网友:
LVDS是调节亮度引脚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了

网友:
换屏幕后OK,改通用高压板没用。。。屏幕发出来的VIDEO_ON,一会高一会低,屏幕就会黑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