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关机重启

楼主(2017-05-04):
sony MBX-249关机重启
板号Z50HR MB S0204-1M 48.4MQ03.01M
进系统关机重启,进PE一样
经测试要上无线网卡才会关机重启,不上可以正常开关机。刷了BIOS
用贴纸排除最后是7脚WLAN_REQ# 引起的,这个脚贴掉可以正常关机,但是无线网卡认不到,但是不上无线网卡 CLK_PCIE_WLAN_REQ#
也有3.3电压过来,CLK_PCIE_WLAN_REQ# 就是通向桥和一个上啦电阻,报了桥问题,最后可以同意了,换了桥,一模一样。
后来找了EC换上去npce795ga0dx(原EC   NPCE795PA0DX-GP-U)好了,心情很是激动,试了几次,又不行了,查了,关机是电流掉到0.007时,
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掉下去了,南桥也发出PM_SPL_S4#和PM_SPL_S3#低电平,唯一不同的就是PM_PWRBTN#不上无线网卡是电流掉到0.007,过
一会电压也掉到0就不重启,上无线网卡PM_PWRBTN#就一直是3.3,两秒左右就电流又上去了,没头绪,求大伙帮帮忙

网友:
sony机子不好修,冲电在我到修了几台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去找人,帮你官网分离合成一个

网友A:
关机变重启 有没有试过网络唤醒信号。这机器不挑BIOS 正常亮机的都可以用。这机器也不挑无线,有没有换过无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变重启 有没有试过网络唤醒信号。这机器不挑BIOS 正常亮机的都可以用。这机器也不挑无线,有没有换过无 ...

换过无线一样,换过bios芯片还有bios程序,网络唤醒是哪个,只知道无线网卡槽7脚贴住就不会重启,同时无线网卡又认不到。

网友B:
Q6502有没换过,换过的查它的开启脚往后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6502有没换过,换过的查它的开启脚往后查

换了,一样,上无线网卡的时候2.5脚有电压,1。6是0.35,3.4无电压。不上无线网卡都有电压。桥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样,上无线网卡的时候2.5脚有电压,1。6是0.35,3.4无电压。不上无线网卡都有电压。桥换过

上无线网卡时,1,6脚不该是0.35低电平啊。
pcie_wake#还有3.3V_S5上拉,测下待机时1,6脚什么状态?

网友E:
这种掉电的机器最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无线网卡时,1,6脚不该是0.35低电平啊。
pcie_wake#还有3.3V_S5上拉,测下待机时1,6脚什么状态?

待机时是0,只有不上无线网卡时是3.3

网友:
来看看学系的

网友A:
1P就是网络唤醒.低电平是不正常的.必须是3.3V高电平 如果一直是低电平 那你就一直会关机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样,上无线网卡的时候2.5脚有电压,1。6是0.35,3.4无电压。不上无线网卡都有电压。桥换过

这里的6脚应该是3.3V才对的啊,低电平应该已经是唤醒有效了

网友F:
BIOS里网络唤醒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就是网络唤醒.低电平是不正常的.必须是3.3V高电平 如果一直是低电平 那你就一直会关机变重启.

桥换了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里网络唤醒关了吗

BIOS里面没啥好设置呀,

网友:
和我的一个联想机器一样症状,我的裸板还重启呢 什么问题没有发现 楼主的还发现无线那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掉电的机器最折腾了

一看就是灌水,别人说了是关机重启。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症状是用电池关机重启,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就不重启了。开始还以为是电池问题,结果换了电池还是同样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