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150关机后风扇常转

楼主(2017-05-04):
接到一台台式机,客户说关不了机,准备通电试一下,刚插上电源线自动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点关机后显示器熄灭,但CPU风扇和电源仍然在转,强制关机按开关没反应,按住不放终于指示灯灭了,风扇停了。先软后硬 ,从系统开始,再次开机进PE测试,还是一样关机后风扇一直在转,排除系统故障,然后CMOS放电、更改bios电源管理选项、恢复出厂设置都试了,故障依旧。由于是msi B150主板,msi BIOS故障比较多,搜了一下论坛竟然没有这个程序 ,从淘宝买了一个刷上,进系统测试,呵呵……终于可以一次关机了
附上bios

网友:
BIOS呢?大哥哥

网友:
程序没传上啊

网友:
MSI不是可以官方在线更新吗?为什么还要买BIOs

网友:
这BIOS要买吗?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折腾半天,原来是电源的问题,垃圾电源害人。

网友:
B150的主板 怪问题真多

网友:
楼主,确实没有看到你的BIOS

网友:
都开始修150的板了啊

网友:
BIOS程序呢?

网友:
楼主把bios忘传了吧。

网友:
BIOS问题真多

网友:
没有传BIOS的

网友:
楼主灌水  我也来灌水

网友:
你的BIOS在哪里呢当说不做有什么呢

网友A:
msi  B150主板 bios

(msi b150)MS-7971 r2.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  B150主板 bios

我还以为BIOS 让你给吃了

网友:
幸好是传了上来,不然真得当灌水贴了。

网友(2017-09-21):
正好碰上一样的!   但没看到楼主的BIOS啊      附上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