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点击领红包】神州 战神 K610C 维修记

楼主(2017-05-04):
机型:神州 战神K610C-i3 D1
板号:6-71-W6500-D03
故障: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这块板我之前见过的,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这块板,还有一台也是神州战神的,用的都是一样的板,图纸也都有现成的了
开始拿到机器的时候写的是不亮机.但是我插上电源按开关直接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还以为是好的呢,没想到过了一会就掉电了.因为掉电的时候我是刚巧把适配器拔掉了的,只插了电池供电 ,所以觉得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于是拆下电池改用适配器开机测试,结果进系统测了好久都没问题,也不掉电.再次插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测试,这次还没进系统呢,就已经掉电了.于是就判断是电池坏了.判断没毛病吧
那就单用适配电源再测最后一遍咯,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心想机器好的呗,结果又掉电了.掉电之后再次开机,不亮机,重新插电源,还是不开机,不开机,彻底不开机了.
于是我就想啊,掉电掉的好啊!要只是掉电还不一定查到啥时候呢,这下好了,直接故障明显了.
真实故障:开机电流0.1几不亮机
拆机,上图测量电压,除了3 5V有,其他电压都没有.先看看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
   5V供电,没有,直接一追来源,就是这家伙引起的
  这管子由待机升压的15V开启的,没错又是二级电压,直接拆掉.这是个复合管,也懒得找了,直连,故障解决,上亮机图,哈哈!真顺利!
  发个简单的贴就是想赚点分,上次一台机器刷了十几个BIOS 干了好多分啊,最后还是在TB买了个BIOS好的,分都浪费了,心情就像上面这张桌面 看到的亲加个分!青年节快乐!:lol:lol:lol

网友A:
是LED屏右边真暗 ,不是灯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ED屏右边真暗 ,不是灯珠坏了

:o:o:o

网友A:
点击领红包 ,红包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领红包 ,红包在哪

擅闯禁地,扣一百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擅闯禁地,扣一百分

还礼了 ,跟管理说一下加个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礼了 ,跟管理说一下加个精

我只对下载分感兴趣,加分就是鼓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对下载分感兴趣,加分就是鼓励

我也对下载分 感兴趣 ,能换礼品 你傻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对下载分 感兴趣 ,能换礼品 你傻呀

还能换礼品么?在哪里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换礼品么?在哪里换

论坛里有

网友C:
我看到有红包才进来的...你这个骗子...

网友D:
红包哪?我是来给你加分的。

网友:
我是看见标题 特意进来的   以为论坛出新功能了可以领取红包了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红包才进来的...你这个骗子...

点击15楼链接领红包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5276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包哪?我是来给你加分的。

多谢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