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不定时死机,蓝屏。,修的快哭了,,,

楼主(2017-05-04):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依然还是那个,,,,还是那么的天真,相信所有的伙伴呢,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我,记得曾经我们一起交流的那一段美好的记忆,,我是一个喜欢LOL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起LOL的欢迎来挑战我,,我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你呢,,你会是下一个打不死的小强嘛,,,                                                                                                    苹果型号A1465       版号820-3435       故障,不定时死机 蓝屏,,,当时同行送过来的时候,让我帮他看看,,说不定时的 ,有的时候1天 有的时候几天,,有的时候很快很快就出问题了,,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是很想修,,我想建议他直接换版,,但是最近手上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 ,,还是看看吧,,,,既然是死机 蓝屏  那我们会想到的就是是不是桥有问题,,还是,,,,先测测吧 ,发现问题我们在修,,不急,,慢慢搞,,放了半个小时的,,发现了蓝屏,,在开关进系统反复的蓝屏和死机,,头疼啊,先拆开来看看有没有进水啥的,拆开来没有发现敌情,那就大概测测吧,,一般来说像死机的这种机器,我们重点就要放在各个模块的供电方面才会有出路,时钟,,复位  PG,和其他模块的信号,用示波器测测测所有的供电 感觉都平稳,,难道是桥有问题,,,,在芯片和料板都没有发现这个桥,,那就先排除这个问题吧,等到最后没有思路在去换它,,先冷静下,顿时抽了跟香烟,,,,,在测测,桥的每个模块,,找到重要的信号都测了一片,这是顺手打了下  EC的波形,感觉不正常,在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这是我测了测 发现有的时候对地组值不正常,,有的时候正常,,,难道是芯片本身拉低了 ,,还是板成有问题,,,不管他三七多少,,直接用烧鸡法,,果断烧断,,,组织恢复正常,,波形也完美了,,大概装上试试。,,一小时。。,,2小时,半天都没有问题,,经过几天的反复测试一切OK,,,,,也就是板成的问题导致的有时候蓝屏  有时候死机,,,,,,,,,,,,,,,,收工,,能修好这个机器也是有点小运气的,,但是过多的还是要多测  多分析,,,专业芯片级交流和BIOS分离维修群,有需要的添加592696548    一起学习 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一起进步,,,,

 会员5723232元2022-10-6 09:27

网友:
修苹果,要眼力和敏捷的思维力,修得漂亮,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李大侠就是厉害 有耐心 不错错

网友:
不定时死机真的挺难修的

网友:
软广告贴,不过支持分享  顶你:ciya: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修的还蛮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EC哪里阻值有问题吗

网友:
是EC的供电还是时钟?

网友A:
ec供电? 你表笔点的的地方是不是和rtc电路有关 ?

网友:
厉害了word哥~苹果的居然板层出问题了··请问大神用多少伏烧断的呀~?

网友:
EC引起的,换一个在去烧鸡,够厉害的,

网友B:
“顺手打了下  EC的波形,感觉不正常,在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这是我测了测 发现有的时候对地组值不正常,”大师,你这个关键判断故障的地方没有看懂,可以具体说一说吗,你的EC不是BGA 封装的吗,是怎么完成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手打了下  EC的波形,感觉不正常,在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这是我测了测 发现有的时候对地组 ...

我也有同感,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供电? 你表笔点的的地方是不是和rtc电路有关 ?

没错,阻值时好时不好的地方就是R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手打了下  EC的波形,感觉不正常,在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这是我测了测 发现有的时候对地组 ...

波形是没拆掉芯片之前打得,具体想了解的伙伴 不妨打开点位图去看看

网友:
gay的一批  gay的一批

网友:
技术高超 一个字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