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 开机无电流,就是无反应,待机漏电200多点,老办法没用了,咋办?

楼主(2017-05-04):
开机电流没有,接上电始终就是200多,摸主板,哪都摸不出来,漏电太小。。。。求思路?先检查哪里???

网友A:
先修漏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漏电呀,。。。、

求思路,,谢谢,,,,,我是新手,遇到这种就有些蒙了

网友:
先查供电芯片,看点位图。打组织

网友B:
这几天在实地遇到过,我的思路是拆电源IC在接电看看露不露,然后在查其他几个供电芯片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在实地遇到过,我的思路是拆电源IC在接电看看露不露,然后在查其他几个供电芯片一个一个排查

前半部懂,其他几个供电芯片怎么查,把电源IC拆了,那其他供电IC不就得不到供电了吗?你说的IC是普通IC还是类似于基带电源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半部懂,其他几个供电芯片怎么查,把电源IC拆了,那其他供电IC不就得不到供电了吗?你说的IC是普通IC还 ...

拆了大电源IC 还漏电?不漏了换电源芯片试试,继续漏电就赶紧检查VCC_MAIN线路上的元器件

网友:
漏电的话   先从待机电压查起  看看哪个被拉低了

网友:
先查供电···应该先查电源IC·看是前面还是后面漏··前面还好点

网友:
主电源坏了

网友:
漏电200MA还小啊,用松香法吧,也有可能是USB控制管理芯片

网友:
夹电漏电还是开机漏电 vcc main漏电?

网友:
好呀,顶起走一次

网友:
你把USB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用热成像仪去看。

网友:
有没有修好,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