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80装不上 驱动求助!

楼主(2017-05-04):
      先说说这块显卡的维修史,最早就不知道了,XB买的二或三手吧,之前问题是使用当中掉驱动,就是黑屏然后恢复,右正角提示显示驱动已修复那种问题。跑3D06中途会被弹出来,报D3D错误。
      当时也是想都没有想其它的就用882风筒开到最大吹了半天没有吹动,然后拿到朋友哪里去上BGA结果跑了一圈曲线芯片动都没有动,然后手动控制温度最终还是下来了,听他说下面都是有开到400度了。拆到是拆下来了,(拆了两张,另外一张是直接不亮的)但是没有钢网。于是又等网,另外又在XB买了一颗掌柜说是全新的无铅(gf110-375-a1)。
      材料到了之后先把无铅换了有铅,然后又用风筒焊好,试机不亮而且显存供电变1.1V了,供电电感巨烫,手都差点烫掉了。翻了下帖子,再仔细看了一下供电芯片有掉件,肯定是在朋友哪里上BGA的时候被下面的螺丝挂掉了,把坏板上的移过来供电正常,但是还是开不了机,这个就搞不懂了,板子肯定是好的啊。
      不甘心啊,又把原板上的GPU植锡装上,亮了但是花屏。但是原来不花屏的啊。这个时候脑壳短路了,把坏板上的显存全部移了过来,12颗显存,有朋友这样搞过没有,花了我两个小时。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还是花屏。
     心想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啊,又把坏显卡上的GPU装过来亮都不亮,算了,仍哪儿吧。

      过了一个星期后看着显卡又想搞一下,拿来试机居然亮了还不花,神了,难道做了BGA还要冷确一个星期?于是兴奋的装上风扇,插上自制的USB SSD (里面有window to go 10)正确识别显卡型号,装驱动然后就杯具了,花屏。反正就是装不上驱动,不装驱动不花,装了驱动重启驱动不能用,而且还要花,卸载驱动就不花。
       正好在论坛上找了个MATS可以测5系的,(感谢分享),在纯DOS下测了全部显存也没有报错啊,是不是GPU挂了?还有其它原因没有呢,请大家帮帮忙啊 这张是打了驱动的花了 这张是没有装驱动的,不花

网友A:
把供电管全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供电管全部换了

是供电管还是GPU的滤波电容呢?

网友B:
判死刑吧   没什么资料可以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死刑吧   没什么资料可以找的

仍垃圾好像又舍不得啊,买一颗GPU要一百多还怕又是买到坏的啊。

网友C:
显卡芯片或者显存有问题吧,楼主挨个加焊看看,故障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芯片或者显存有问题吧,楼主挨个加焊看看,故障有变化吗?

显存是才从不亮的板上全部搬过来的,GPU也是

网友:
这卡通病就是供电

网友:
有同样的板子换相BIOS看看

网友D:
感觉可以不修了,但是如果就是为了提高技术可以订个GPU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可以不修了,但是如果就是为了提高技术可以订个GPU回来试试

之前就买了一块了,但是装上不亮,焊接也没有问题的啊,郁闷。买测试的85,但是那个怕是更不靠谱吧。

网友E:
GPU 坏的也不找 那只能测内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PU 坏的也不找 那只能测内存

没搞懂啥子意思,“GPU 坏的也不找”   是找卖家么,卖家上机不管了
“那只能测内存” 关内存什么事儿啊,你是想说显存么,显存测了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搞懂啥子意思,“GPU 坏的也不找”   是找卖家么,卖家上机不管了
“那只能测内存” 关内存什么事儿啊 ...

显存 没问题  GPU  或者 输出端的滤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