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笔记本拆屏幕仿苹果手机电池安装设计

楼主(2017-05-04):
今天拆到一台新款戴尔笔记本,发现屏幕难拆,自信观察,发现左下角和右下角,有两个延长的带子,想起拆苹果手机电池,果然是这样拆的,如图,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发帖不容易,觉得有用,就加分吧!

网友A:
为什么用“仿”?

网友B:
学习了把型号写出来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把型号写出来更完美了!

型号,明天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仿”?

苹果手机电池在前吧!

网友C:
居然无法加分了,过二十四小时了,唉

网友:
学习啦,还没碰到过呢,谢谢楼主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居然无法加分了,过二十四小时了,唉

怎么可能,我刚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无法加分了,过二十四小时了,唉

看发表时间,怎么可能呢?

网友E:
哥也认证了,为毛只能评2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也认证了,为毛只能评2分?

我的也只能4分了,以前可以9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只能4分了,以前可以9分!

咱俩这样玩会不会被迅维给和谐了

网友:
新款的就是这个鬼样,我当场拆第一个屏的时候也发现了 使用了苹果卡扣式

网友:
这个设计也算是利于维修了

网友F:
那二条带子,是怎么回事。不懂。没有折过苹果手机的电池

网友G:
这种屏跟普通屏幕一样么,不知道跟一般的一样不,换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二条带子,是怎么回事。不懂。没有折过苹果手机的电池

不小心会拉断,继续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屏跟普通屏幕一样么,不知道跟一般的一样不,换的很少

比普通的要贵些!

网友:
我还没遇到遇到就知道难了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还没有碰到,看来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我刚发的!
现在可以了,看看,有权限了

网友(2017-07-03):
屏下面贴胶 呵呵 这个薄机器好多是这样的

网友:
上次有个机子强力拆开以后才知道我错了,因为一推很容易就开了

网友:
是比较难拆 看来下次有这样的机器来修 要注意了 多谢分享

网友:
笔记本这种设计感觉鸡肋!本来就有螺丝固定 又极少剧烈晃动! 能把4个角的螺丝晃出来估计本子也废了

网友:
我前天就遇到过!一台DELL的!我曹!我把屏都呗碎了一边!另外一边也是抽出来就好了!

网友:
不错,还没遇到过,多谢楼主。以后遇到的话,就不怕搞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