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P关机后风扇依然转

楼主(2017-05-04):
电脑在系统下都能正常使用,就是关机后电压在0.241左右,只有长按电源键可以彻底关掉,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或者重驱主板驱动

网友:
是硬件问题哦,没有具体的时序做参考呀!

网友:
如果没有进水 那么就是BIOS的问题 EC也有可能不过几率很小

网友:
系统,BIOS,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机器EC是带程序 的吧,应该是程序 坏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最靠谱

网友:
换个系统   刷刷bios

网友:
bios有刷过吗  这种BIOS 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BIOS或者是桥的问题,我同事修到过也是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