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初入社会,不懂电击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04):
小白初入社会,不懂电击板是什么意思!电击板点击板能做搬板用?

网友:
电击板就是,稳压电源开到最大接电,主板电击了,,,,,,但窝想知道电击板有没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A:
还能修好的话,他电击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修好的话,他电击就失去意义了

但是月饼大大,电击后主板会有什么后果?电击后的板子除了元器件坏了,替换了还会有其他什么毛病呢?

网友:
板子的就是密密麻麻的线路  电流过高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电击的只能做焊接练习  不是几十伏特  通常来说是上千伏特 ,高电压,小电流

网友B:
电击的板子 上面的原件全都挂了

网友:
可理解为报废板!基本没有可利用价值,只能练练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击的板子 上面的原件全都挂了

那类似的打孔板呢?上面没被打到的元件还能用吗?还有那些不开机坏板都是啥……,有维修价值吗?最近也在淘宝逛这些板子,被绕晕了

网友:
电击板是经过比较大的电流电击主板,通常电击部分是HOME键旁,其次硬盘,对于一些电击比较轻的是可以直接修的,我也修过很多电击板,电击比较严重的就没救了

网友:
我一般理解成。用几十伏的高电压直接把主板好多部件击坏,没有修理价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击过的板,基本成废板

网友:
好好的主板是一条命呀~~杀生了~这种缺德事不能干地~~会遭报应地··O(∩_∩)O~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类似的打孔板呢?上面没被打到的元件还能用吗?还有那些不开机坏板都是啥……,有维修价值吗?最近也在 ...

网友:
电击板基本上都没救了

网友:
电击板除了表面看得见的有价值芯片全报废外,还有板层与板层,线与线间不是烧断就是烧短路,那一瞬间高压枪放出来的高压电弧,像闪电时天空与大地形成的电一样壮观,主板就这样全挂了~~~

网友:
看情况,如果电击的是主供电 那就百分之百没救,其他比如硬盘之类的也许有可能有救。

网友:
没见过电击板

网友:
一般都是CPU电击坏了,就是拆个电容电阻啥的用了

网友:
看样子没有几个人修复过电击板,我有时间得研究一下,把电击板改成小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