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出現ERROR 2009

楼主(2017-05-04):
請問有人修过2009?
DFU也是不行
謝謝

网友:
错误2009这个还没碰到过 帮顶吧

网友:
换电脑,换线,换网络,这个报错很少碰到,应该不是硬件故障,和刷机环境有关

网友:
数据线,尾插,电池,电池检测脚,一般检测脚多

网友:
换个电脑或者网络试试,有时候网络不行也有这样莫名其妙的代码出来。

网友:
试过一台是电池正极短路的,也是保报错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