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4110独显,待机正常,触发秒掉电

楼主(2017-05-04):
闲来无事,接到同行一台N4110,说是不开机,接可调,待机0.002正常,按开机,电流上到0.022掉电,看到这里,很多老鸟应该猜的八九不离十了吧,拆完机,心里凉了一半,EC焊过,还补过线,飞过线,屏接口也焊过,位置也是歪的,没办法了,一步步来,各电感对地正常,表笔戳3,5V电感,3,5V正常,触发0.022掉电,这个电流应该才开启后继转换电压,测得PQ17的4脚,开机瞬间0.5-1V的跳动,正常3.3,到这里心里有数了,广达代工的,想必都接触过15V出问题的了,表笔一侧,果然PR119接15V那端只有6V,下面坑的来了,我把所有连15V的电阻全部断开了,还好去的地方也不多,断开后15V还是6V,看来故障不在后面了,后来直接PQ20拆掉,测得PD3的2脚14V正常,直接在料板找了个PNP管子,换上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笨鸟多波折啊,文笔不好,可能有点乱,各位将就着看看了,最后求加分求打赏

网友A:
请问。拆了PQ20就把后记全部断开了吧?

网友B:
秒掉的考虑电压没出 或者后级短路

网友C:
刚好今天我也修一台广达的,也是不出二级电压掉电,不同的是多个二级电压由一个芯片控制,芯片坏了而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拆了PQ20就把后记全部断开了吧?

拆了PQ20是断开15V后面负载的,但我是先一个一个负载先排除最后在拆PQ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今天我也修一台广达的,也是不出二级电压掉电,不同的是多个二级电压由一个芯片控制,芯片坏了而导致的

感觉好像惠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掉的考虑电压没出 或者后级短路

对对对

网友:
是的,板号R33

网友:
电流表还可以,最近打算换个表了

网友D:
广达代工都有这个准换,好简但的说

网友:
上家是怎么修的

网友:
这问题都没搞定,还动了那么多地方

网友:
不愧是基地学员

网友:
老司机果然6啊,居然P 管坏了,这种P 管子最容易坏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啥时能达到你的水平,真羡慕!

网友:
修得不错,有思路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网友E:
怎么会先排除负载  先找源头问题才对吧

网友F: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G:
上家估计是盲修的  他要是看到你的贴子 估计得哭晕在厕所

网友H: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网友I:
二级供电不出,也挺费时间的,还是先查12V转换电路,然后再断开每组供电比较好

网友J:
广达的这种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分析的不错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广达的这种问题是比较多

是啊,都是这个12-15V偏低,导致后继转换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二级供电不出,也挺费时间的,还是先查12V转换电路,然后再断开每组供电比较好

还好这个去的不多,几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达代工都有这个准换,好简但的说

大神来说都是简单的,对于我们这种不容易哦

网友:
上家只动了EC和LCD接口,一些小IC,焊工还行,所以没有造成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先排除负载  先找源头问题才对吧

因为以前遇到过一个,是3.3V屏供电那个控制级拉低1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家估计是盲修的  他要是看到你的贴子 估计得哭晕在厕所

看到了也可以学习了这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在论坛共同学习

网友:
这种是少电压掉电的吧

网友:
广达的15V很容易出问题是吗???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