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海尔乐趣Q5TMS-AC711VER:1.1上电电流逐渐升高

楼主(2017-05-04):
海尔一体机乐趣Q5TMS-AC711VER:1.1上电电流逐渐升高
适配器电压20V-4.5A
接上电流表20V,通电开机1.5A左右逐渐升高
测量供电内存1.5VCPU:1.15 独显:1V桥:1V
键盘指示灯切换不亮

备注:BIOS已经刷过两个了!

问:电流一点一点0.1A的升高一般是哪里问题

网友A:
跑死电流,查CPU、内存、BIOS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死电流,查CPU、内存、BIOS

换过CPU。内存和刷过BIOS了

网友:
那么下一步应该查哪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