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鲜案例出炉了,秒了好几台了类似故障应该是 通病 速来围观啊!!HP X360

楼主(2017-05-05):
     2017年05月04日   青年节发表  HP X360  版号如下图:

故障:主板大短路导致充电芯片旁边烧糊了由于拍摄角度问题不太清晰,看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如下图:

处理完充电芯片旁边的坑,万用表测公共端发现不短路了,顺手测试全板各供电值都正常,接下来果断通电测试没有如何反应。表笔测试公共端电压0V,继续检查原来罪魁祸首在这个保护隔离管击穿,通电亮机,至此维修完毕!如下图:
下面展示亮机图片及机器具体型号:

网友:
怎么不完整了?????

网友:
刚刚就发一半出来了还漏了几个图片哦

这次发的不太完美,各位朋友多多包涵啊!!!

网友:
大哥你也传个照片啊

网友:
看到了 位置不好

网友:
编辑的时候挺好的,发表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就补上来了,不好意思,哥们给我加点分呗。

网友:
6啊   Y0D都修到了!

网友:
动不动来个坑,以后还怎么去修哦

网友A:
呵呵 。。。以后要买个好点的手术刀。。专业刮坑了

网友:
这种修的舒服 送钱的

网友:
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
烧坑的地方一般是供电吧,板层不断线一般好修

网友B:
图片缺少几个把。图纸截图也发出来更好。给加点分把

网友C:
应该说是充电芯片旁边烧个个坑,电流过大导致保护隔离管击穿的

网友:
就喜欢的这样简单粗暴的

网友:
HP这个型号爱大短路是吗,记下了,至今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充电芯片旁边烧个个坑,电流过大导致保护隔离管击穿的

应该是这么回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缺少几个把。图纸截图也发出来更好。给加点分把

我觉得编辑能力还是有待提高啊...................

网友:
呵呵,这样来钱快啊

网友:
谢谢鼓励,这次发的有点乱,多发几次应该会好些熟能生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以后要买个好点的手术刀。。专业刮坑了

对啊,要整一个硬点的手术刀这样刮骨疗伤整起来利索一点。

网友:
其实有手术刀也要悠着点,电压部分电路的下边就是接地铜皮,来散热,防干扰,很容易烧到一起

网友:
这么简单啊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这就叫胆大心细

网友:
发帖不易,我发帖也编辑不好

网友:
笔记本维修,分析是个难点!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支持 。。。

网友:
这图片咋看跟马赛克一样

网友:
你秒了好几台,我一台都没修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