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 NM-A311 1.0 花钱买的原厂BIOS 图纸

楼主(2017-05-05):
上传一个花了10块真金白银买来的原厂BIOS  开机速度超快!是最新的版本 A7CN48WW     我没什么积分了,所以加了5分,各位多多包涵哈,不要骂我哈
我再多上传了一个我自己备份的老版本BIOS   开机速度稍稍慢了点儿   版本偏老   A7CN21WW     这个免费共享给大家
图纸我也顺势带了一份,免得大家再去找了      这个图纸群里有!    另外我拍下了此机的型号    板号    还有亮机的BIOS版本号,足够诚心了吧?免除了大家的质疑,大家可以放心的下,不会浪费你们的宝贵积分的!

G50-30 NM-A311 1.0版本是A7CN48WW淘宝花钱买的原厂BIOS开机飞快.rar

10块钱买来的

G50-30 NM-A311 1.0版本是A7CN21WW自己备份的.rar

备份的

NM-A311 .pdf

网友A:
有图有真相,以后下载就更放心了。LZ共享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以后下载就更放心了。LZ共享精神值得鼓励

谢谢赞赏   希望以后大家都用心点

网友:
进来看看,还是维修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地方很容易坏的。

网友:
先收藏,真的不错啊

网友:
看看。应该没有什么新技术

网友:
精品啊。学习了

网友(2017-06-05):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东西,希望刷了解决问题

网友B(2017-08-07):
刷完48这版WIN7进不去了 试了各种方法也不行  看来还得降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完48这版WIN7进不去了 试了各种方法也不行  看来还得降级

不需要降级,这款机器装了win7蓝屏的情况确实很多,解决的方法也是很奇葩的!就算你改成MBR的模式  他进系统时也会蓝屏的,具体的方法你多搜搜     很简单    但是简单到你偏偏想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降级,这款机器装了win7蓝屏的情况确实很多,解决的方法也是很奇葩的!就算你改成MBR的模式  他进 ...

已经降了,我的情况是 用官方BIOS升级到48版  之后本来正常使用的WIN7就A5蓝屏了  于是差了很多相关设置  但是根本无法实现 比如保存WIN OS这项就卡屏假死...谈不上下一步  装WIN8 WIN10则正常  后来拆开又刷回23版的BIOS  EC版本还是48版  WIN7立马顺利进入  已经有过两次这种先例 最近的一次是小新100-iby  也是自带的WIN7系统  更新到最新 结果WIN7进不去 直接蓝屏(绝不是设置问题 因为根本没有可选的选项)当时偷懒没有刷回老版本 就让客户改的WIN10  看来以后可不能多手了 教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降了,我的情况是 用官方BIOS升级到48版  之后本来正常使用的WIN7就A5蓝屏了  于是差了很多相关设置  ...

首先我不是和你顶嘴哈,我可以发誓说A7CN48WW 这个版本运行win7绝对没有问题!只是设置很怪异!你正常正常的方法去修改设置也是不行的!你说这个版本的BIOS没有相关的设置,你的48有没有设置我不知道,但是我的48一定有这个设置,我截图的那个图片上的机器用的就是win7 64位!   32位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不是和你顶嘴哈,我可以发誓说A7CN48WW 这个版本运行win7绝对没有问题!只是设置很怪异!你正常正 ...

恩,理解!我的是刷了论坛的BIOS亮机正常,用测试机器的固态(WIN 64)放上就可以进系统 后来心想升级一下吧,官方的升级程序.于是就蓝屏了,改为WIN7 OS这一项就无法保存,只要一保存就假死  最终又拆机刷回低版本 再装上固态顺利进系统 一切正常了

刷的就是这个WINDOWS版 BIOS EC都升级到48版了 但是WIN模式就挂了!

后来又降回23版 ACPI4.0出现

终于又可以用WIN7了

最烦拆机 经常遇到屏轴CD壳断裂的 还好这个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理解!我的是刷了论坛的BIOS亮机正常,用测试机器的固态(WIN 64)放上就可以进系统 后来心想升级一 ...

CD壳断裂的   拆的时候有技巧的,D壳两颗轴螺丝先不拆,然后把笔记本打开90度,接着再把屏幕朝下,键盘铺到台面上,接着再下最后的那两个螺丝,那么就不会断    除非有些机器的CD壳轴螺丝支点已经早就裂开了

网友:
好人  大大的好人,论坛有个首发的要10分 他太坑了。

网友:
现在只有像楼主这样有图有真相的才敢下载啊,分太不好弄了

网友(2017-09-17):
XIE  XIE  就服你这样有图有真相的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正好需要!赞一个................

网友(2017-12-25):
各位ACLU9/ACLU0 NM-A311这个板子待机电流多大正常我的进过水待机0.009A(感觉有点大)请问正常吗 ?,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ACLU9/ACLU0 NM-A311对了能亮机运行也可以

网友:
我擦你真黑卖5分!   还得2分下载

网友(2018-03-05):
今天一个nm-a311的  触发掉电  刷了几个不掉电了  但是电流0.3不显  来试试了

网友(2018-08-18):
谁刷过,好不好用????????

网友(2019-03-14):
感谢!  这机器有点新 不太好找  图纸 谢谢了 /

网友(2019-06-30):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2020-11-20):
感谢楼主的图纸,正好需要

网友:
感谢楼主的BIOS,亲测秒亮机。悄悄的告诉你一个“众人"皆知的小奇葩:win7系统的话 ,BIOS最后项 OS Optimized 选择win7 os;Configuration里 USB Mode选择 USB2.0。敲黑板,记住了哈,否则怎么安装win7都是蓝屏。

网友(2021-04-24):
谢谢共享和帮助他人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B:
恩,理解!我的是刷了论坛的BIOS亮机正常,用测试机器的固态(WIN 64)放上就可以进系统 后来心想升级一 ...

人家能用是不是EC是老版本的,你的EC是新版本,所以装WIN7不正常?
别说你刷的是A7CN48WW,我刷的都降到A7CN27WW还是没法装WIN7,刷回A7CN21WW,才安装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