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 haier 机械师T57

楼主(2017-05-05):
今日接客户一台 机械师T57 。因进液非损售后未受理,就返到淘宝购机店维修没修好,于是拿过来修。拆机检测发现cpu供电全部换过,但CPU(六代I7)未短。其它供电及其转成,到PCH的各模块供电,VDD均正常,加 电掉电并伴有啪的异响电流在0.25 A左右,明显某供电 小短。测各供电及其转成均正常,但CPU_CORE 轨迹明显短 ,GPU部分的供电没有(那是因CPU 供电PG无完整动作导致)看来问题还是集中在CPU_CORE 部分。直接先测cpu PWM的 SDA  SDC已确定 H_PWRGD是否正常。来图:500us  SDA
返回

完美的动作瞬间,看来PCH(H_PWRGD)基本动作已完整(由其引发的概率很低,问题集中在上家动过的CPU CORE 部分)。在测CPu_core 发现其供电由VCCSAj及CPU_CORE 和独立集显供电(很多4代U以后的板子已取消独立的集显开关式供电),其VCCSA 动作较完整,CPU_CORE 动作轨迹明显短幅值异常,(不用说集显部分肯定无动作)。用峰值测CORE(保证接地良好测试通道无异常无杂讯干扰)瞬间峰值达5~6V左右。查PU61(辅助8脚PWM)EN有,PWM轨迹正常,BST激励动作幅值完整说明CORE没有或缺少正向激励。再查 BST附近发现BST的PC341储能电容上家未装。

焊回后,CPU_CORE幅值恢复正常峰值1.1左右,但掉电依旧。再查CPU_CORE  及 BST    B+故障瞬间的轨迹发现。。。上图:其CH1(黄线)CPU_CORE    CH2绿线 CORE_BST     CH3  粉线  B+
注意其第三张)发现b+基本瞬间被拉没,BST的轨迹与b+的一致性。 怕充放电PWM电压检测失败引起b+不稳,直接飞线跨适配器端(VA)跨过PQ18直接导通,再测依旧。看来问题不是b+引起的。在回来看黄线CORE明显拉低其瞬间与B+是一致的。再看BST与B+的一致性
说明CORE 较明显瞬间短路的倾向,那么必然在MOSFET上会有体现。于是挡住其它MOSFET,嘴唇分别触碰PQ55,PQ56发现PQ55在掉电瞬间温度异常,直接摘掉PQ55保留PQ56(pq55和56都是复合MOS两个并联分流)成功加电。

PQ55本身没坏,问题在哪?于是再查pq56  55 之间发现PQ55与56上下管G极应是完全并联的。而实际PQ55的下管G极与56下管G极之间纯在41欧的阻抗,那会导致55有一霎那的延时。于是焊回PQ55在其与PQ56 G极之间飞线在上电一切正常OK。问题是出在55和56G极同步性上。

发帖不易各位看官多多加分啊。

网友:
牛! 前面那些维修基本都是盲修 只看表面现象

网友:
厉害  信号级维修掉电现在都还搞不明

网友:
知识量真大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此贴技术太高深,一时没看懂。

网友:
说实话看得有些费劲,楼主的分析能力毋庸置疑,。

网友:
哎我滴个大神啊,太佩服了

网友:
这工厂级别分析维修啦。

网友:
真是信号级的维修。牛

网友:
大牛膜拜学习了

网友:
这个写的好 太专业了 绝对的工厂级别的维修思路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级的 啊

网友:
信号级别维修 ,高手多发帖

网友:
感觉修的挺复杂。貌似难以理解。肯定有深意。留下自己阅读。

网友:
大神对电子电路很精通,膜拜

网友:
又是板层出问题~楼主4通道的抓波技术厉害~~vcore峰值达5~6VCPU依旧坚挺~~

网友:
我也没懂到此贴,也许太高深吧

网友A:
延时导致PQ55的下管和PQ56的上管某个时间点同时导通,拉低了B+  ,这个经验值得注意

网友:
也包含了PQ55的上管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哦 我还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你这线也太多了。。。看着头痛

网友:
这机修得太有水平了

网友:
学习了  大师傅啊

网友:
理论牛逼示波器分析的也是头头是道,一看就是大神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导致PQ55的下管和PQ56的上管某个时间点同时导通,拉低了B+  ,这个经验值得注意

没延时把,直接两个管子G级拉一起了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牛人啊 有功底

网友:
很有技术的帖子,学习了师傅。

网友:
好多名字我都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
这波 玩的  6啊

网友:
光看泰克2014 波波 就知道是工厂级大神,

网友:
没看懂 但是学习了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延时把,直接两个管子G级拉一起了不知道什么原理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做了个图,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

网友:
示波器感觉好有用  可惜我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做了个图,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

强悍的解答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太复杂 没怎么看懂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中的高手,示波还买两个,有才也有钱!!!

网友:
CPU供电微短导致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