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X900 乐视MAX电流上到0.12A掉电归零,可能是乐视通病

楼主(2017-05-05):
接客户一部乐视MAX手机,手机不充电,不联机,拆开手机,用电源接手机开机能到0.12A,归零,按开工0.12A 0.08A跳变归零,看这电流,应该是到CPU了,拆开手机发现这颗芯片问题。短路、查网上这颗芯片PDF没有,上图。
发现芯片3脚和4脚直通的。主板上面电路,这个3脚和4脚是贴片电容。所以说这颗芯片短路了。网上查不到这颗芯片资料,我估计是内存颗粒,是BGA 108脚。不知道,有没有替换的芯片,求大神 。发现乐视很多手机都有这个故障。这机器还没有图纸,修起来真麻烦

网友A:
这颗芯片背面的电容,拆掉的是一颗是电阻,(看还有点像电感)用表测试是8K电阻。在显微镜看引脚明显烧过。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设备拍的

网友:
路过路过路过

句容诚信电脑 -4 路过就路过 还非要说出来

网友C:
淘宝能搜到  应该是sliicon image的解码芯片 ,零售80一个

网友:
没修过这种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设备拍的

显微镜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能搜到  应该是sliicon image的解码芯片 ,零售80一个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
乐视机子不太好修,大问题我都找主板了。

网友:
隔壁修苹果机 路过

网友A:
没人知道这颗芯片资料么》?

网友:
看引脚,有引脚到USB充电座,应该不是内存颗粒

网友:
没修过乐视的机子,但是感觉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上全图看看,我帮你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人知道这颗芯片资料么》?

我帮你查了一下,找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查了一下,找不到任何资料。

有点像内存,3颗电源管理芯片,和充电芯片全部换了。看电流应该过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查了一下,找不到任何资料。

清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内存,3颗电源管理芯片,和充电芯片全部换了。看电流应该过了CPU

你这个故障多为字库硬盘的问题、

网友:
你上某宝问问,卖芯片的他们计较清楚。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结合旁边的时钟晶振,这是一个传输芯片,乐视x900有无线hdmi功能,所以你应该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结合旁边的时钟晶振,这是一个传输芯片,乐视x900有无线hdmi功能,所以你应该懂的

我猜。也是HDMI解码芯片。因为引脚去了USB。为什么这颗芯片没有。不开机呢?

网友:
我去这芯片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颗芯片背面的电容,拆掉的是一颗是电阻,(看还有点像电感)用表测试是8K电阻。在显微镜看引脚明显烧过。 ...

像是保险电感,换一个电感试试。

网友:
看到无资料的主板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