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 CPU 装下层的时候 焊盘上放 焊油 还是 松香?

楼主(2017-05-05):
还有上层 装的时候放什么,放多少,正在练习,现在拆和所有除胶都知道步骤,也没问题,就是装,不太会了

网友A:
放少量焊油 ,更干净,焊油 买进口好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少量焊油 ,更干净,焊油 买进口好一些的

不用吹化后均匀到整个焊盘在装CPU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吹化后均匀到整个焊盘在装CPU吗?

你愿意这样也可以,焊油一定要好,质量差的很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愿意这样也可以,焊油一定要好,质量差的很不好。

焊油一平铺,风枪吹的时候就容易移位,CPU

网友:
跟着你一起学习,以后看来我也要买进口的了

网友:
用焊油吧,少放点

网友:
肯定是焊油好啦

网友:
放上少量的焊油,对准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油一平铺,风枪吹的时候就容易移位,CPU

这到是事实。

网友:
慢工出细活 最好用进口的

网友D:
我是熏一层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熏一层松香

一层松香后,,,风枪温度和风速还有回焊下层的时间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