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桌面式打印机复印全是黑色

楼主(2017-05-05):
兄弟复印机加粉以后复印全是黑的。最少有大半是黑的。求解

网友:
打印有没有问题,估计加粉时没处理好吧

网友:
加粉前复印正常不,有图吗,绝大多数粉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才是王道呢

网友:
1:粉有问题或者加错。2:硒鼓安装没到位,仔细检测

网友:
楼主,你的好了吗?我这有一台换了粉以后好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比以前更厉害了

网友:
打印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加错粉了,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全部清理干净,重新换粉加进去估计就好了

网友:
加粉之前一定要看看里面有没有粉,如果有粉就不要轻易加。只是清零就行,这多好,不加粉,还能收费。如果没粉了,或者是少了,就清理里面的余粉,再加粉。除非是上次和这次加的是一个牌子的粉,就不用清理了。刮刀一定要用干棉棒清理,粉一定要对应打印机的型号,一定要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