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容耐压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昨天修了个液晶电视的主板,小毛病,电容失效了,16V220uf的,因为手里缺几个,换了25V220uf的,开机之后点了5个小时,逻辑板一个二极管炸了,是因为换电容的事么?耐压高于原值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网友A:
应该没关系,逻辑板原件烧毁,查下逻辑板电压和屏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关系,逻辑板原件烧毁,查下逻辑板电压和屏供电电压。

嗯,好的,我查查,谢谢指教。

网友B:
最好是找16V  后面的UF大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找16V  后面的UF大没关系

哦,这样啊,找知道不偷懒,等买了件再换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啊,找知道不偷懒,等买了件再换好了。

耐压值只要大于或等于原值就行,只要不低于就行,只要体积大小和引脚距离允许能安装即可
电容容量大小要看具体的作用,一般滤波的话容量差不多就行,大点或者小点也没有关系

网友E:
碰巧了, 逻辑板故障和你换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压值只要大于或等于原值就行,只要不低于就行,只要体积大小和引脚距离允许能安装即可
电容容量大小要 ...

我是新手,对一些元器件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巧了, 逻辑板故障和你换电容没有关系

我学的知识不够扎实,问些小白的问题。
谢谢,看样子是我正好赶上了。

网友F:
还是找一样的换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找一样的换上把

嗯,网上发了一块,换上先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啊,找知道不偷懒,等买了件再换好了。

容量最好不能低于原来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最好不能低于原来的容量

好的,记住了,我就尽量原值代换。

网友:
谢谢LZ拿下了

网友:
应该不是换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压大一点都没关系,容量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不是的,25v换16肯定可以啊

网友:
找V数高一点的,后面uF没多大印象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的,(不考虑电容的ESR),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电容有漏电或是装反了,

网友:
跟耐压没关系吧,,我记得电容的代换是容量一样,,耐压值不能小于原值

网友:
反正我换是可高,不可低

网友:
耐压不低于原值容量拆不多就行,你这个估计是其他原因造成,电压是不是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