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J英文字母

楼主(2017-05-05):
断电一次,重新开机一次,出现J字母是什么意思 ,PE引导修复也没有办法啊

网友A:
一般修复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如果还不行,你就再重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行,你就再重分应该就好了。

分区数据就没有了哥们

网友:
找修电脑的吧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复就可以了啊。

我的是WIN10企业版,用电脑店PE也修复都没有用呢

网友:
pe能进去么

网友:
进PE 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

网友:
系统引导错误,修复引导或重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重新分区可能可以

网友:
分区表有问题重格C盘  重建MBR   重分区

网友:
你这应该是分区把4k对齐了吧,重新分区取消4k对齐

网友:
分区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GPT分区吧 进PE可以搞定

网友:
一般把所有分区删除,重新分区就好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有时格式化系统盘,有时重新分区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PT分区吧 进PE可以搞定

怎么搞定的呢你说下方法

网友:
会不会是像b305一体机似的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一定是分区表的问题,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又能正常启动,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ptmanager -50 恶意灌水刷分|,小心账号!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看,确定是硬盘和系统问题还是机子的问题

网友:
首先看下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C:
修复引导或重装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复引导或重装系统应该可以。

不得,这个方法用过很多次呢

网友:
我也有遇到好几台,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可以正常启动,有的进PE修复一下就好了,有的把硬盘格式化了重新分区,还有就是机械硬盘分区不可以选择4K对其!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什么机器 这个问题有好多情况得 硬盘分区 其一  主板南桥模块其二

网友:
一般重建MBR应该就好了 我遇到过用diskgen重建MBR也不好的后来换别的软件修复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多换几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
用SPFDISK重新引导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BIOS 问题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这个要重新分区了  我一般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吧。修复下吧

网友:
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有的是硬盘挂

网友:
盘没引导,重做一下引导向货BIOS

网友:
有些引导修复的工具不行,多换换,留个稳定的引导修复工具

网友:
一般都是没有激活主分区,还不行就一键修复引导分区,还不行就检查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把资料备份了 重分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出问题了 重新调整分区大小

网友:
你试试换硬盘啊

网友:
引导修复,重建主导分区一般就好了
实在不行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有一种高级引导 可以解决这个

网友:
重新 重新分盘

网友:
引导文件修复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机械硬盘4K对齐了,取消就可以

网友:
重建MBR引导  不行就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东芝的硬盘4k后比较出的多 其他硬盘少见

网友:
硬盘低格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 左边引导 再做个系统啊

网友:
修复mbr可以啊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安装,如何使老硬盘的话,里面的不能选4K 选512

网友:
引导应该坏了

网友:
挂到其他机器,或用安装盘重新分区

网友:
只能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了。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我的处理方案是重新分区,好像是修复不了的

网友:
重建mbr       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会遇到这种分区啊  引导的问题,如果PE里面解决不了就用慢装光盘来一次重新分区格式化就都能搞定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主引导问题,也有情况是主板bios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把对齐的勾去掉

网友:
是什么机器哦,遇到过联想一体机出现这样问题的,加焊南桥就好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硬盘分区表有问题  重新分区吧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分区问题  重新分区

网友:
南桥故障也会引起,硬盘有问题也会这种故障碰到过

网友:
屏,灰色,有背光!在不确定位置出现字母,有可能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换了三四个系统才搞定

网友:
分区表有问题
重建MBR 重做系统  不行分区重来

网友:
重建  MBR      就好了

网友:
删C盘重建取消4K对齐

网友:
我遇见过格式化重新分区还是起步来的,不过有把硬盘所有保留扇区清除在分区就可以装系统启动了,挺怪的,

网友:
好像是硬盘底层引导有问题,我一般都是低格5分钟  再分区就好了

网友:
重新格式化硬盘,在装过系统,不行的话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一体机? 加焊南桥,

网友:
要不是一体机,一体机的话干南桥了。应该就是 分区问题这个,

网友:
是什么英文代码

网友:
换个不同的PE引导修复下试试

网友:
系统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