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6声报警

楼主(2017-05-05):
DELL 5437 原来声卡芯片ALC3223 显卡供电 CPU供电芯片 都烧了 论坛说可以用ALC233代换 换了之后亮了 但6声报警 是什么问题呢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卡检测失败

网友:
能点亮报警,还是点不亮报警

网友:
能点亮报警

网友:
6声报警显卡没过,查显卡部份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一下呢!!BIOS恢复一下默认!

网友:
开机正常亮,能进系统,就是开机进系统前六声报警,进系统就好了,进系统认不到独立显卡。量独显供电没有供电,芯片的EN没有电压,查到EN是CPU给出的。怎么弄。请教

网友:
刷个BIOSi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刷个爆屎看看

网友:
BIOS刷过不好用

网友:
有遇到过这类故障的高手没,请教。

网友:
显卡检查一下

网友:
加焊CPU后显卡供电出来了,但不亮机了。原来能亮机,不认独立显卡。

网友:
显卡挂了吧,你自己排除屏,屏线,6声报警时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
机器亮机了,加焊CPU后不亮然后8声报警,之后刷的BIOS亮机了,但独立显卡还是不认,但没有六声报警了,这机器真难搞。

网友:
不过刷的BIOS不是太对,风扇一直装。所以还得刷BIOS,等待结果。

网友:
没积分了,顶顶加分

网友:
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了

网友(2017-06-28):
刷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