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二修无指纹漏电

楼主(2017-05-05):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二修无指纹漏电

      维修过程:拆开手机看指纹座子附近有动过的痕迹,显微镜下观看发现短接了很多不能短接的东西,其中还包括保护电容也短接了

对应的点位图

开始维修把所有短接的清理干净,然后补上了供电线路的电容,短接了电感,完成后再打了一遍座子阻止,一切正常后装机漏电修复但还是没有指纹
考虑到之前指纹坏的时候可能刷过机,没有刷进指纹资料

重新刷机完成后指纹修复

                                       维修完成.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上一家修的也太外行了……这不是在瞎搞嘛……

网友:
     上家这技术比大神都大神!!

网友:
上一家修的也太外行了

网友:
现在二把刀维修的还这么多啊

网友:
电容 也短接,这人太牛了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看来修主板不能没有显微镜啊·

网友:
上家绝对是个人才,电容也能短接

网友:
电容也短接, 我只能说,这还干维修的,

网友(2017-06-29):
不容易啊,我有一台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就是开不了指纹 。

网友:
这上家也忒那个..........

网友:
那些不能短接的东西,的确比较奇怪的原因。按说那么简单的上家也是可以修好的。楼主收费多少,便宜???

网友:
这一修哥是怎么想的?

网友:
这个上家可能是收不到钱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