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3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5-05):
ipad3 不充电维修
机型:IPAD3
故障:不充电,1台是插充电器无反应,2台是有一个USB 连接标志
先看第一台,接机拆机维修开始,主板无发现烂修痕迹,不充电我们一般都从外
围下手,先更换尾插,无效,再跟换电池也无效,这个时候开始针对主板接口检
查,测试充电电压5.1V 有进来,确定接口的好换:
尾插接口的 5.1V 供电传送到 Q8123 的 D 极,我对 D极测试的情况
而另外一边需要电源 IC 检查到充电接口的另
外一些侦测信号才可以充电:
我们看到这里的 39,3,5P 的 EDT,FW,ACC-PT 三个信号,此时我们还有一个捷径的维修,
我把 Q8123 直接拆掉,D 和 S 相连,这个是一个不规范的修法,荣获测试,然后听到嘟的
一声,充电了,冲 20 分钟,从 7%变成 9%了,确定充电第一台直接装机,充电测试 OK 了。
第二台充电标志显示 USB 连接标志的,而我们正常的显示是闪电标志的,不正常,我先接
电脑下载了一个 ASUS USB 增强驱动程序,结果电脑可以充电,充电不行,拆机开始测量。
刚说充电接口有 3个信号和充电压进到电源 IC 里面,电源 IC 内置一个充电模块,结果内部
工作再侦测电池的 3 个信号看图:
测量全部正常看来问题出在电源对电池的检测上出现的问题:
怀疑电源IC 充电模块顺坏导致,按照此情况描述,另还有一路就是电源 IC 必须要与 CPU
通信完成此充电动作:
温控信号从电源
IC 送与 CPU 检测实际电池的温度,不能确定是 CPU 还是电源 IC 问题,那么我直接跟换了
一个电源 IC,花 了一些时间同样的和客户报了少许风险,OK 了。正常的闪电标志出来了,
充电测试去了。第三台情况和第二台一样的,同样的更换了电源 IC 就没有这么顺利了,这
个时候又测试了充电接口到电源电源处理到 CPU 的信号:

R0701,R0702,I2C0-SCLSDA 无交换波形,确定 CPU 坏,A5X CPU 跟客户报了风险,搞
了一下午,包含植锡翘脚都 OK 了,安装上去,可能时间太久了,不开机了,CPU A5 被我
搞坏了,没有修复。

网友:
搞了多久啊  cpu还是挺耐干的

网友:
高手  CPU都能修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有这么多机可以修,真好

网友:
带点图就看得更明白了。。。

网友:
厉害,厉害,以后修的话可以参考了

网友:
CPU没干坏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