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通病

楼主(2017-05-05):
  今天接一苹果A1370本本  故障是:能开机,苹果声响白屏后黑屏,电脑无任何反应,拔掉触摸板与主板连接排线,手动启动 正常进系统,有贴说是通病 到南桥连接电感 L5710坏,  干脆拆掉电感  直接短接,开机正常,哈哈谢谢师傅们提供的经验。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

网友:
820-2796-A

网友:
捡钱了,哦

网友:
路过学习了,可以捡钱了

网友A:
是哪一年的本本,可以说下么。有图片更好啦

网友:
A1370 这款机有几个通病,一些触摸键盘不能用,是一个电感坏外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一年的本本,可以说下么。有图片更好啦

2010年的

网友:
有两个,修过一次,触摸键盘都不能用,折掉两个才正常,也是从之前的贴子学的

网友:
这个对于 以后维修有很大的帮助啊